滤波电容的计算

楼主:
稳压电源 在输入电压220V、50Hz、电压变化范围+15%~-20%条件下:
  a.输出电压可调范围为+9V~+12V
  b.最大输出电流为1.5A
  c.电压调整率≤0.2%(输入电压220V变化范围+15%~-20%下,空载到满载)
  d.负载调整率≤1%(最低输入电压下,满载)
  e.纹波电压(峰-峰值)≤5mV(最低输入电压下,满载)
  f.效率≥40%(输出电压9V、输入电压220V下,满载)
  g.具有过流及短路保护功能
假设U0=12V,U1=18
怎么根据纹波电压(峰-峰值)≤5mV(最低输入电压下,满载)计算电容,公式是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调整率≤0.2%(输入电压220V变化范围+15%~-20%下,空载到满载)
  负载调整率≤1%(最低 ...

效率是指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输出是直流,可以在指定条件(级括号内的条件)测量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再相乘得到,输入功率是交流,应该用有功功率表测量。

纹波电压(峰峰值)用示波器交流档测量。

负载调整率按照(可能是你们老师给出的)括号内的测量条件测不出来。给定条件与负载调整率定义矛盾。
有可能是你抄写错误,最后一个条件是“空载到满载”。那么输入电压应该用自耦 调压器调整到176V,然后空载和满载各测量一次输出电压。

电压调整率是指输入交流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输出电压的变化百分数。输入电压的变化使用自耦调压器,输入电压的数值用交流电压表测量,输出电压用直流电压表测量。按照括号内给出的条件,应该空载测量一次,满载测量一次。

严格地说,测量条件中应该指定各仪表的精度等级。

网友B:
先猜测你的“稳压电源”是使用工频变压器的线性稳压电源。
你所说的“电容”是指变压器二次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吧?
如果是,那么该电容与输出端纹波要求无关。

网友B:
“假设U0=12V,U1=18”
这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U0和U1是指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猜测你的“稳压电源”是使用工频变压器的线性稳压电源。
你所说的“电容”是指变压器二次整流后的滤波电 ...

      电压调整率≤0.2%(输入电压220V变化范围+15%~-20%下,空载到满载)
  负载调整率≤1%(最低输入电压下,满载)
  纹波电压(峰-峰值)≤5mV(最低输入电压下,满载)
  效率≥40%(输出电压9V、输入电压220V下,满载)
这些要求是怎么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设U0=12V,U1=18”
这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U0和U1是指什么。

U0为输出电压,U1为经整流后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