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夏普128*128的液晶屏吗,虚心求教

楼主:
有用过夏普128*128的液晶屏吗,虚心求教

网友:
太贵,没用过

网友:
求教 也不说求教什么

===================================

网友A:
sharp memory lcd?买了一块一直在睡觉中,本来想做手表的
TI的一个板子上用的是96*96的

网友:
的确很贵,偶然获得一块,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 也不说求教什么

关于如何操作,按照数据手册编写程序,可是屏幕没有任何反映,想请用过的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harp memory lcd?买了一块一直在睡觉中,本来想做手表的
TI的一个板子上用的是96*96的

128*128的那个很薄的,据说是低功耗的,不知道使用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28*128的那个很薄的,据说是低功耗的,不知道使用过吗

只用过96*96的那块,128*128的那个要FPC座单独做板子,暂时在睡大觉。那块屏幕功耗低不用怀疑,好多厂商的低功耗MCU的演示板用的都是sharp 的memory lc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96*96的那块,128*128的那个要FPC座单独做板子,暂时在睡大觉。那块屏幕功耗低不用怀疑,好多厂商 ...

受教了,谢谢,啥时候睡醒,叫我一声嘿嘿~~

网友:
什么接口的?

网友C:
FFC排线,刚开始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答案。就是按照数据手册写的程序,下进去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FFC排线,刚开始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答案。就是按照数据手册写的程序,下进去没有任何反应、、

哦,估计是并口了。
你找找驱动ic的datasheet,网上也有可能找到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估计是并口了。
你找找驱动ic的datasheet,网上也有可能找到例程

恩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