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里面x路y通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如题,请问ADC里面x路y通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比如2路ADC,片内所带ADC的有2个,这2路ADC是各自独立的,可以同时工作;
每路的ADC可能有多个通道(CH),比如2,4,8...,每一个通道可在不同的时刻使用同一个ADC。
还没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比如2路ADC,片内所带ADC的有2个,这2路ADC是各自独立的,可以同时工作;
每路的ADC ...

哦,懂起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