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

楼主:
要求用单片机控制15V2A的电源开关,用场效应管怎么选型号控制合适?

网友A:
AP9435 TO-252,也可SOT-89实测一下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9435 TO-252,也可SOT-89实测一下温度

具体电路这么实现呀,我用STC单片机的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电路这么实现呀,我用STC单片机的IO

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
这样连接不对吧

网友:
供参考。
图1.电路最简,两电源不绝缘,且非共地,FET要注意选门限电压足够低的。
图2.两电源不绝缘但共地,FET要注意G-S耐压。
图3.两电源间绝缘,正极开关,FET要注意G-S耐压。
图4.两电源间绝缘,负极开关,FET要注意G-S耐压。
(一般地,同性能的N沟道管要比P沟道管便宜些。)

网友:
按楼上的说的
如用NMOS,可以考虑IRF540 ,IRF530,英飞凌的IPD15N06S3L
用PMOS,IRF9530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楼上的说的
如用NMOS,可以考虑IRF540 ,IRF530,英飞凌的IPD15N06S3L
用PMOS,IRF9530N

我手上有IRF630N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供参考。
图1.电路最简,两电源不绝缘,且非共地,FET要注意选门限电压足够低的。
图2.两电源不绝缘但 ...

根据您图3的设计,我改成这个样子,管子用AP9435K,大神帮忙确认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根据您图3的设计,我改成这个样子,管子用AP9435K,大神帮忙确认一下有没有问题

1、光耦输入端建议并电阻,以防上电瞬间的误动作。
2、光耦型号应是TLP181?若此,引脚编号和手册不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光耦输入端建议并电阻,以防上电瞬间的误动作。
2、光耦型号应是TLP181?若此,引脚编号和手册不符。

你说的手册上是1,3,4,6的标识吗?那个没关系,封装是四脚的对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手册上是1,3,4,6的标识吗?那个没关系,封装是四脚的对上就行

这只是提醒,注意别错而已。
如是产品,器件的数据手册、器件图库、封装图库不一致,设计的人在,说得请没问题。
考虑到万一设计者调走,则最好别给接任者留下任何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