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A822接通电源后会发烫,怎么解决?

楼主:
电路连接都正确,刚接通后能测出达标信号,之后怎么都测不出了,而且芯片很烫,怎么解决?求指教!!!

网友:
你的电路必然有错,好好检查。

网友:
电路错误!

网友A:
你发的图片怎么是一片空白?测一下,输出的电流是多少。是不是过载了。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B:
想请教一哈楼主,VCA这类 芯片,电压控制增益,电路是如何连接的,我想用VCA824做,仿真的时候总是不能得到正确的增益……
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图片怎么是一片空白?测一下,输出的电流是多少。是不是过载了。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图片空白,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第2次了,输出电流为160mA,没过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哈楼主,VCA这类 芯片,电压控制增益,电路是如何连接的,我想用VCA824做,仿真的时候总是不能得到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哈楼主,VCA这类 芯片,电压控制增益,电路是如何连接的,我想用VCA824做,仿真的时候总是不能得到 ...

这是13年射频快带放大器。

射频宽带放大器(D题).doc

网友D:
我想问下楼主,你有没有碰到到这种情况:正弦波进去,锯齿波输出的。如果有,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楼主,你有没有碰到到这种情况:正弦波进去,锯齿波输出的。如果有,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SR,压摆率不够,测试的时候把信号频率调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空白,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第2次了,输出电流为160mA,没过载。

你的图片都是WORD文档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的吧?WORD文档和网页的代码不是同一套代码,所以图片需要单独上传的。刚刚帮你调整了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