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Blaster无法使用的问题

楼主:
如图,连接FPGA开发板时,总是出现这种情况,试了几种开发板,也试过很多种方法,即使有数字签名也用不了,电路是WIN7的,64位,希望能有人解答,谢谢。

网友A:
看你的这个驱动的日期是2009年的(我在想是不是xp系统的额)。你的问题应该是驱动的问题,请找下有没有新一点驱动(本人不熟悉fpga)

网友:
可能是签名的问题。你在进入win7的时候要选择一下安全模式。

网友B:
这种问题处理起来比较纠结,因为谁也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所以替换比较好,比如如果你同事有电脑可以链接的话,可以把你的下载器开发板包括下载线一起拿到你同事那里,来判断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如果是软件的问题,可以使用新版本的驱动看看,硬件的问题的话还是使用替换的手法看看是下载器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C:
还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如果是ghost版系统,可能会出各种奇怪问题

网友D:
本人也是win7 64位 使用正常 同楼上 建议装系统装纯净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这个驱动的日期是2009年的(我在想是不是xp系统的额)。你的问题应该是驱动的问题,请找下有没有新一点 ...

网上找的USB驱动程序也试了   都是一样的结果,有些是直接无法识别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处理起来比较纠结,因为谁也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所以替换比较好,比如如果你同事有电脑 ...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我看别人的都可以用,有些还是一样的驱动程序,我却始终用不上,板子有下载转换线的和没转换器的都试过,一样的结果,不知道电脑少了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如果是ghost版系统,可能会出各种奇怪问题

不是ghost版的,w7旗舰版纯净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也是win7 64位 使用正常 同楼上 建议装系统装纯净版

我的时w7旗舰版纯净版的   旁边几个同学也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是不是软件问题,电脑安装了很多专用软件,重装系统很麻烦,折腾不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网上找的USB驱动程序也试了   都是一样的结果,有些是直接无法识别接口。

会不会你的电脑的系统缺少什么文件呢?同样的驱动别人都用正常使用,为啥你 就不行你呢?奇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你的电脑的系统缺少什么文件呢?同样的驱动别人都用正常使用,为啥你 就不行你呢?奇怪。。。。

嗯   应该是,但又不知道是什么  好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应该是,但又不知道是什么  好郁闷

如果可以尝试的话,可以冲洗做个系统。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ghost版的,w7旗舰版纯净版的

最好还是MSDN版,要不会出奇奇怪怪的问题。因为系统被精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