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wm波求助

楼主:
9芯积分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参数定义
sbit pwm=P1^0;
sbit key_plus=P3^6;
sbit key_reduce=P3^7;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i;
char j,k=50;

//子函数声明
void timer_init();
void delayms(uint x);
void show(int a);
void adjust_pwm();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_init();
  while(1)
  {
    adjust_pwm();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T0=1;
  TR0=1;
  EA=1;
}

//定时器0服务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  if(i==10)         //100HZ
//  {
//   i=0;
//   j++;
//   if(j==100) j=0;
//  }
   j++;           //1000HZ
  if(j==100) j=0;
  if(j   {
   pwm=1;
  }
  else
  pwm=0;
}

//延时函数 x 毫秒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数码管显示
void show(int a)
{
  int shi,ge;
  shi=a/10;
  ge=a%10;

  //显示十位
  duan=1;
  P0=tab[shi];
  duan=0;
  P0=0xff;
  wei=1;
  P0=0xfe;
  wei=0;
  delayms(3);

  //显示个位
  duan=1;
  P0=tab[ge];
  duan=0;
  P0=0xff;
  wei=1;
  P0=0xfd;
  wei=0;
  delayms(3);
}

//按键控制速度
void adjust_pwm()
{
if(key_plus==0)
{
  delayms(5);
  if(key_plus==0)
  {
    k++;
   if(k>99)
   {
           k=0;
   }
   while(!key_plus);
  }
}
if(key_reduce==0)
{
  delayms(5);
  if(key_reduce==0)
  {
   k--;
   if(k<0)
   {
           k=99;
   }
   while(!key_reduce);
  }
}
   show(k);
}

网友A:
这是一个占空比可调0-99级的pwm波,每个中断是10us,一共100个中断,应该是1000us,也就是1000hz,为什么示波器显示200多hz

网友:
求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B:
不好意思看错了还以为你这个j只有个全局设定

网友B:
你的全局的那个j变量初始值不确定吧?你初始下再看看对不对?

网友C:
STC15系列1T周期,12M晶振
void Timer0Init(void)                //10微秒@12.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8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如果用11.0592的晶振,10us定时,会有0.37%误差。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款芯片,晶振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全局的那个j变量初始值不确定吧?你初始下再看看对不对?

好的我先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C15系列1T周期,12M晶振
void Timer0Init(void)                //10微秒@12.000MHz
{
        AUXR | ...

我的是89C52,还不是1T,晶振11.0592的,问题是示波器才200多hz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看错了还以为你这个j只有个全局设定

在前面j有初始值的啊,char j,k=50,为什么还不行=-=求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前面j有初始值的啊,char j,k=50,为什么还不行=-=求助

没有哦,你这里只给k赋值了j没有赋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哦,你这里只给k赋值了j没有赋值哦

您方便给一下初值吗,我调了j=20还是不行呢

网友:
我前面说得可能是没赋初值的原因并不是这个原因,我后来又去确认了下全局变量的话是不赋初值的话会默认为0的,并不是随机的。

网友D:
你定义的j为char,char最大只能为256,这里超出了范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定义的j为char,char最大只能为256,这里超出了范围了

j最大是100啊,char不行吗

网友B:
请问你的示波器测频率你怎么计算的?是不是有示波器时间轴单位弄错了?

网友:
不是,我是直接用示波器测量的数值,不用数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示波器测频率你怎么计算的?是不是有示波器时间轴单位弄错了?

不是,我是直接用示波器测量的数值,不用数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定义的j为char,char最大只能为256,这里超出了范围了

而且我把char j,k=50改为int j,k=50也不行,示波器频率还是200hz多一点

网友:
求回复啊=-=

网友B:
我是说是不是水平衰减了?你示波器直接看数值出来的是真正的最后的值了么?还是要乘以衰减?

网友:
你试试看把~忧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是不是水平衰减了?你示波器直接看数值出来的是真正的最后的值了么?还是要乘以衰减?

我觉得是不是主函数里的延时出了问题,影响了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主函数里的延时出了问题,影响了时间

水平衰减不太懂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主函数里的延时出了问题,影响了时间

也有这个可能,我一开始也那么猜过,后来又想要是中断来了不是就先执行中断么,就又觉得不太可能这个原因。不然你先不管显示那边,先注释掉,直接看下这边的波形什么样子。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接了什么信号怎么看的波形阿?

网友:
就是单片机直接供电,然后直接示波器接p1.0和gnd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这个可能,我一开始也那么猜过,后来又想要是中断来了不是就先执行中断么,就又觉得不太可能这个原因 ...

就是单片机直接供电,然后直接示波器接p1.0和gnd看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单片机直接供电,然后直接示波器接p1.0和gnd看波形

嗯嗯,看到了,你先实验下下看把,我也不确定我那么想就一定不是延时的原因呢。还有衰减就相当于相应方向值被缩小了,就是比如10倍衰减就是频率变成原来的10分之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看到了,你先实验下下看把,我也不确定我那么想就一定不是延时的原因呢。还有衰减就相当于相应方向 ...

怎么能看到衰弱的倍数什么的呢,今天真是辛苦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看到衰弱的倍数什么的呢,今天真是辛苦您了

我没法告诉你在哪里我看不到实物阿~如果我说仪器上的水平偏转旋钮你知道是哪个吗?

网友B:
你问题解决了吗?最后什么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占空比可调0-99级的pwm波,每个中断是10us,一共100个中断,应该是1000us,也就是1000hz,为什么示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软件仿真的结果不是10us,差别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软件仿真的结果不是10us,差别很大啊。

看错人了,汗,今天我是仲么了,各种眼花

网友:
你你你!!你计算时间的就是错的!!

网友:
那里不是说要1000hz就是减1000阿

网友B:
你要先看下单片机计数时间是多少假设t,然后你想要多久设为T来一个中断,就应该为T/t计数,也就是上面两个公式为T/t/256和T/t%256。也就是说T/t等于65536—x

网友F:
楼主这个设计存在很大的问题。简单说一下:
首先,你用的89C52单片机是12分频的,使用11.0592M的晶振(近似用12M来计算,相差不大)
那么一个振荡周期是1000000μs/12000000=1/12μs。一个状态周期由两个振荡周期构成,一个机器周期又由6个状态周期构成,所以时钟源经过12分频之后才是机器周期,于是实际上的机器周期是1/12*12=1μs。
而MCS-51单片机的指令周期通常由1、2、4个机器周期组成,所以你需要编写高度精简的程序,才有可能实现10μs的定时周期。不然你的中断服务还没执行完,下一次中断有到来了。

我们再来看你的程序。如果没记错,定时器一个机器周期上数1,数到0xffff溢出执行中断服务。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也就是说你设定1000个机器周期执行一次中断服务。那么这个时间就是1000μs,也就是1ms。

j++;           //1000HZ
if(j==100) j=0;
每100个中断服务后,将j归零,重新输出下一个PWM波形。也就是你的PWM波的周期是100个中断服务周期。
于是PWM波形的周期应该是100ms,也就是10Hz,你怎么会测量到200Hz呢?肯定还有其他地方不对劲的!

开头几个波形由于j没有初始化,可能会不正常。随着j的溢出,会慢慢回归到可控范围内,所以后续的输出应该是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法告诉你在哪里我看不到实物阿~如果我说仪器上的水平偏转旋钮你知道是哪个吗?

这个我肯定知道额,具体要怎么样您说就行了,基本的我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问题解决了吗?最后什么原因?

昨天回去了,今天继续调,我现在也特想知道什么原因=-=已经不单纯的只是想弄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设计存在很大的问题。简单说一下:
首先,你用的89C52单片机是12分频的,使用11.0592M的晶振(近 ...

不好意思,这个程序我一开始发错了,是65526-10不是65536-1000,我发帖时弄错了,我一直用65536-10,应该是10us*100=1ms,应该1000hz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设计存在很大的问题。简单说一下:
首先,你用的89C52单片机是12分频的,使用11.0592M的晶振(近 ...

可是我用的65536-10还是200hz,不应该是1000hz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看下单片机计数时间是多少假设t,然后你想要多久设为T来一个中断,就应该为T/t计数,也就是上面两个 ...

不好意思,这个程序我一开始发错了,是65526-10不是65536-1000,我发帖时弄错了,但我烧录的程序一直用65536-10的,可是还是200hz而不是1000hz

网友:
引用 网友E: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软件仿真的结果不是10us,差别很大啊。

不好意思,这个程序我一开始发错了,是65526-10不是65536-1000,我发帖时弄错了,我烧录一直用65536-10,可是还不是1000hz,而是200hz

网友A:
是65526-10不是65536-1000,我发帖时弄错了,但我烧录一直用65536-10,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j最大是100啊,char不行吗

嗯嗯,可以。我看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65526-10不是65536-1000,我发帖时弄错了,但我烧录一直用65536-10,还是不行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用减1000的来实验下下,看看如果生成10hz的是不是同样有问题。看到那个人说了一点可能指令还未完成下一个中断就来了,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网友F:
10微秒你的中断服务真有可能还没运行完毕。
你的机器周期是1微秒,意味着你的中断服务里的程序执行周期不得大于10条指令。
你看看自动生成的汇编,中断服务里已经放了多少条语句?我还没考虑有些指令是两周期或者四周期的呢!
进中断的跳转语句,现场保护,出中断的出栈和跳转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10个时钟周期的程序实在是太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用减1000的来实验下下,看看如果生成10hz的是不是同样有问题。看到那个人说了一点可能指 ...

刷脸刷了那么久,还没进入美女版主的法眼,真是件让人伤心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脸刷了那么久,还没进入美女版主的法眼,真是件让人伤心的事情…

…囧……那个啥之前没太注意哪个在回复,因为内容太精彩了~嗯嗯,就是这样的,现在看到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0微秒你的中断服务真有可能还没运行完毕。
你的机器周期是1微秒,意味着你的中断服务里的程序执行周期不 ...

不过不过为什么,难道不是本次中断服务完成后再进行下次中断么?在还在本次中断服务还未结束时下次中断就到了因为优先级相同难道不应该是正在进行的中断完成后才执行下次中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不过为什么,难道不是本次中断服务完成后再进行下次中断么?在还在本次中断服务还未结束时下次中断就 ...

是这样的,那么你觉得中断周期有可能还是10微秒么?
上一个中断还没结束,下一个中断又来了。
然后他的程序里我看到有除法和取余运算,如果不被编译器优化的话,应该是4周期的指令…

网友:
@soso
@maylove
@eric_wang
@nmg
@phantom7
@EEWORLD社区

ж10usжЩж
——介是哪国语言呀?手机网站又出问题了,回复的内容偶尔会乱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soso
@maylove
@eric_wang
@nmg
@phantom7
@EEWORLD社区

ж10usжЩж
——介是哪国语言呀?手 ...

是的是的,昨天我发的一个也乱码后来我又重新编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soso
@maylove
@eric_wang
@nmg
@phantom7
@EEWORLD社区

ж10usжЩж
——介是哪国语言呀?手 ...

我回忆下这个乱码内容我说了什么:那就不是了,中断按10us来,但是中断服务还没完成堆了一些中断,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吧
大概内容为这样,无法完全一样复述一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回忆下这个乱码内容我说了什么:那就不是了,中断按10us来,但是中断服务还没完成堆了一些中断,应该要 ...

中断处理超过10μs了,那么下一个中断本来应该在这个时候触发的,但是没能处理。
时间却已经过掉了,由于是同一个中断,不必考虑什么嵌套的问题,在退出中断的时候将中断标志位清零,那么那个中途到来的中断就直接被无视掉了。

建议楼主上编译器自动生成的汇编代码看看,能够通过汇编代码计算中断服务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我没有安装Keil,所以没法根据源码直接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断处理超过10μs了,那么下一个中断本来应该在这个时候触发的,但是没能处理。
时间却已经过掉了,由 ...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F:
@soso
@maylove
@eric_wang
@nmg
@phantom7
@EEWORLD社区

ж10usжЩж
——介是哪国语言呀?手 ...

  抱歉,让你白白编辑了大段内容,让我们技术研究研究,这个乱码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要精准点,为什么不直接操作定时器呢,在定时器里面做累加就产生多了个 误差累加啊。直接按键触发,修改定时器,来修改PWM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