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画原理图生成的网标,导入PADS为什么提示找不到封装?

楼主:
Cadence画原理图生成的网标,导入PADS为什么提示找不到封装?我的封装我集中在USR里面,可是找不到导入网标显示找不到啊,郁闷,这软件用的,凭什么比DXP好用,用的别扭,公司还指定用这个画图。高手能解下疑惑么

Cadence原理图封装命名

PADS封装库

提示的错误

网友:
我才开始学allegro,pads没用过呢。算是猜测,会不会是因为封装的名字虽然一样但是文件后缀是不一样的呀?

网友:
PADS里封装还是指最终的PCB封装,有了封装再建立元件,网表导入时找的是元件,而不是封装,即你可以把PADS的元件理解为DXP中的封装。等你熟了,自然就知道它比DXP有多好用了!

网友:
Cadence和PADS的兼容性非常好,很多公司使用Cadence画原理图,PADS布板。

如果PADS里有这个封装,是不会找不到的。

一、你可以看看,环境变量的设置。
二、PCB decal 和PART,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生成个PART看看。

网友:
一些公司会利用ORCAD画原理图,阿狗或者怕德斯,来lay板。当然了各个软件有各个软件的优势。归结到底,这些软件其实都是工具而已啦。公司要求你用,肯定是公司里的人都习惯用cadence或者pads了而已。

网友:
pads中,封装和元件是需要对应的。只有封装,没有元件,就会出问题,添加元件,和封装建立联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