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指教万国半导体的AO3400封装怎么办?

楼主:
原理图用到了AO3400,但发现元件库里没有这个器件怎么办?

网友A:
AO3400有两种封装TO-235 和 SOT-23
在PCB封装库里找自己所用的封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AO3400有两种封装TO-235 和 SOT-23
在PCB封装库里找自己所用的封装即可

非常感谢~~~

网友B:
一般来说,先找到datasheet,datasheet里一般会有好几个封装。选择你需要的封装,然后可以借助IPC封装向导,自己来画,不要害怕。你先自己画,如果你觉得对自己画的,没有把握的话,可以在画完以后,利用PCB 里的工具量猜测下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先找到datasheet,datasheet里一般会有好几个封装。选择你需要的封装,然后可以借助IPC封装向导 ...

谢谢谢谢~~~~~

网友B:
如果觉得你自己画的没底气的话,可以发给我datasheet,我抽空画了你对比下。但是,要记住,总是要自己画的。否则,没办法成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觉得你自己画的没底气的话,可以发给我datasheet,我抽空画了你对比下。但是,要记住,总是要自己画 ...

嗯嗯,总是要自己画的,先慢慢学习吧~谢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觉得你自己画的没底气的话,可以发给我datasheet,我抽空画了你对比下。但是,要记住,总是要自己画 ...

非常抱歉这么晚了还会回复~最近一直在学习AD画图,但是对于自制PCB封装有诸多疑问,所以想请您帮忙画一下封装,我好对比一下,找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抱歉这么晚了还会回复~最近一直在学习AD画图,但是对于自制PCB封装有诸多疑问,所以想请您帮忙画一下 ...

其实您如果是个真心想学习的人的话,应该是把您画好的封装和规格书给我,我帮忙查找错误。还有我估计你根本就没有画。我们一般都是拒绝伸手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您如果是个真心想学习的人的话,应该是把您画好的封装和规格书给我,我帮忙查找错误。还有我估计你根 ...

你这里的封装是用向导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里的封装是用向导画的吧!

是的。如果您有更好的方法也行的咯。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平台获取,方便快捷。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自己动手画,浪费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可以让自己以后画封装库都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