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10 ISP下载与失败解决

楼主:
ISP 下载方法论坛上有,例如

【把玩LPC810 mini】下载与调试的纠结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7665&fromuid=194541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对ISP下载不成功进行详细的分析

下载方式很简单,先按下reset不放,然后按下ISP,抬起reset,抬起ISP,就这么简单,是否进入ISP模式可以通过isp菜单下的read来检查,

如果没有进入,则读不到任何东西,还有出错提示。
1)检查一下有没有接错线

TXD RXD 已经翻转了
丝印是告诉你怎么接法,反正我是感觉有些误导有成分
2)没有成功进入ISP状态
按下reset不放,然后按下ISP,抬起reset,抬起ISP,都不能进入
这情况下RESET 为复用其他引脚,这情况下reset是不能使芯片复位,只能通过上电复位。
操作如下:
掉电->同时按下reset ISP->上电->松开reset->松开isp
正常的就是下面这样.

这时就可以下载了。如下图设置

但是下载完并不会像STC那样自动重启开始运行,必须手动按下reset才行。

网友A:
恭喜楼主搞定下载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搞定下载问题

呵呵,是啊!不过不能仿真,就是有些麻烦,要另外想方法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啊!不过不能仿真,就是有些麻烦,要另外想方法才可以

正确连接后,应该就可以仿真,怎么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确连接后,应该就可以仿真,怎么不行呢?

是啊,尝试过很多次,结果都是一样的,我用的是JLINK,要特殊的连接吗?

网友C:
只要GND,SDIO,SCLK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GND,SDIO,SCLK就可以了。

好的,再试一次才可以

网友D:
打扰了  请问楼主最后仿真弄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扰了  请问楼主最后仿真弄好了么

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