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100M方波如何能转成正弦波?

楼主:
目前想到的办法是利用滤波器组进行滤波操作,后面再加上AGC,但是感觉太麻烦了?各位坛友有什么其他比较好的方法吗?

网友:
既然是“转”,那最好的方法还是滤波,多阶低通。至于说嫌麻烦想找到什么“类似时钟的芯片”,这连原理都不对,你上哪找去?一个变通的办法是“重新生成”,这就不是转了,而且电路不简单,成本更是高于滤波法。建议你还是先搞清应用需求,别傻呵呵的胡思乱想。

网友A:
滤波后面为什么要加AGC呢?

20M的三次谐波是60M,用一个且固定频带的模拟滤波器肯定不行。

网友B:
低通滤波是最简单的方法。
其它方法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后面为什么要加AGC呢?

20M的三次谐波是60M,用一个且固定频带的模拟滤波器肯定不行。

对的,准备用滤波器组实现
但是要求输出的正弦波有效值固定为1V,所以必须要加上AG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通滤波是最简单的方法。
其它方法更麻烦。

这也挺麻烦的,我在想有什么类似时钟的芯片是正弦波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挺麻烦的,我在想有什么类似时钟的芯片是正弦波输出的

慢慢想。
想出来了记得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慢想。
想出来了记得告诉大家一声。

尽力吧  我觉得我快妥协了

网友:
你这个要求就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