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用TVS卸载电感上的电流

楼主:
各位牛人大家好

电路:

我们现在的电路中有一个600mH35欧的一个电感,通过5A电流,电感并联一个双向TVS(1.5KE200CA),开通时两端加5A恒流源,关断后电感中5A电流通过TVS消耗掉。

现象:

当我用两个TVS串起来后再与电感并联,电流下降时间缩短,即电流可以更快速的下降。而采用1.5KE150CA和1.5KE180CA时,会比200CA的时间更长,也就是更慢的电流下降速度。采用5KP200CA时,也会延长电流下降时间。

问题: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电流下降时间?

如果继续减少电流下降时间,应该怎么做?

1、串联更多的TVS,三个、四个、五个……

2、用更高的击穿电压,1.5KE300CA、1.5KE400CA……

哪种方法更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极限情况下,电感两端什么也不接,这时的时间最短! ---当然,要控制火花了。

电感与一定电阻连接时,它的时间常数是 L/R,你自己计算一下吧。
如果是接的象稳压管一样的,这时的计算方法不是按时间常数来计算的,而是按能量 ---- 储能 来计算的。

网友: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电流下降时间?”
一是电感中所存储的能量,二是能量释放的速度。

“如果继续减少电流下降时间,应该怎么做?”
如2楼所说,电感两端什么都不接,电流下降得最快。
当然,这种情况电感两端电压瞬间可以非常高,有可能损坏关断电流的元件或者器件,甚至击穿绝缘。

网友:
这牵涉到TVS管的使用,串联的是保护动作电压叠加,并联的时候发生动作的功率叠加。
TVS选的时候一般是截止电压是电路正常工作电压的1.1-1.2倍,为什么楼主这么串接,考虑这些因素没有
再说,电流下降速度快慢,建议使用测量的数值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