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逆变电源求助

楼主:
刚接触逆变电源,现在想用IR2110驱动IGBT,查了一下需要箝位电路,小弟有一些问题想问各位老师

1、这么搭电路可以吗?

2、图中电容的参数可以吗,另外电容选用什么类型的那?

网友:
这种光耦,根本不适用于双极型功率管。
计算一下你那几支管子需要多大的驱动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IR的MOSFET驱动器,其基本电路形式手册中给的有,照着做就行了。

使用IC没有任何技术可言,严格按照手册要求去做。

IR2110本身就有G极电容放电的回路,楼主为什么再加那么多三极管呢?这不是画蛇添……

网友:
同意楼上。
使用任何一种集成电路,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读datasheet。

网友:
楼主你可以搜索一下H桥的工作远离,然后选择合适的MOS管,当然2110也是可以用的,但是2104或许会更好,你可以自己按要求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