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A的ADC转换程序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们,我又来问愚蠢的问题了!

这是一段网上找的例程,ADC程序:

void ADC(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2CTL0 = ADC12SHT02 + ADC12ON;         // Sampling time, ADC12 on

  ADC12CTL1 = ADC12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IE = 0x01;                           // Enable interrupt

  ADC12CTL0 |= ADC12ENC;

  P7DIR = 0XDF;                                        // P7.5口输入

  P7SEL = 0X20;                                         // P7.5口第二功能

// P6SEL |= 0x01;                            // P6.0 ADC option select

//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sampling/conversion

    _EINT();     // LPM0,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

    LPM0;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results[0] = ADC12MEM0;

  LPM0_EXIT;

我现在要实现最最最基本的ADC转换,需要分辨的精度大约是0.02V。想通过管脚P7.5输入一个模拟电压(GND接了地线),然后把转换结果存到一个只有一个成员的数组results[]里。但是这个程序运行起来不管输入的电压是多大,最终的结果都是2000左右,想拜托各位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各位!实在是非常紧急,所有都做好了发现ADC竟然没有好好工作——心塞!

另外,我在网上搜了其他的例程,会发现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在某些工程里添加该.c文件,可以运行,虽然是相近的数据输出;但是在某些工程里就是不能运行,也是让人费解,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到底该怎么排查呢?

再次谢谢!

网友A:
P7口对应的是ADC输入通道12

SYW
SYW

网友:
引用 网友A:
P7口对应的是ADC输入通道12

所以应该把ADC12IE修改成0x0c吗?然后转换结果也储存在ADC12MEM12中吗?但是这样修改之后还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P7口对应的是ADC输入通道12

还有,这个P7对应输入通道12是在哪里设置的?还是本身就规定好的呢?

网友:
你可以看看5529引脚说明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