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2 Debug出错 芯片不能识别的原因分析和处理办法

楼主:
本帖提到的资料在本帖末尾提供附件下载

432板子买来放了一个月,最近才想起拿出来玩玩,先试试FPU的性能。

写了个小程序,循环几千次开根号然后亮个灯,用同一套程序和别的CPU一起比较一下。

程序下进去发现运行非常慢,又回去看时钟的操作

第二天再试,debug就出问题了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063 @ 0x0)

Device ID is not recognized or is not supported by driver. Confirm device and debug probe configuration is correct, or update device driver.

(Emulation package 5.1.641.0)

检查了一下设备驱动什么都是正常的。

甚至重新下载更新CCS和驱动,还是不能用。

而且,之前一摸到板子右上角的小电容就会掉电

查了资料,电容是接在TPS735 LDO降压芯片的NR脚上

NR脚为高阻态內连1.2V参考电压,外接去耦电容,

手摸到参考电压会被拉低,输出电压自然也被拉低

(不得不说这个电容放在板边上很容易碰到)

而432的引导程序是可以被覆盖的,可以给JTAG和SWD上锁保密。

除非恢复出厂设置,而这同时会擦除Flash

详细介绍见  4.7.5 Boot Overrides章节

Applications running on MSP432P4xx devices can initiate boot-overrides into the system. Boot overrides

are special boot modes in the system, where application can request for a command to the device bootcode;

and those commands are executed. The following are the main uses of boot-overrides:

• Setting up device JTAG and SWD lock.

• Setting up device IP protection.

• Factory reset the device to remove all security definitions and erase flash main memory.

因此,估计是下载的时候Boot被擦除掉,这时刚好摸到了电容(摸得真是时候),系统掉电下载失败

再次下载因为没有Boot所以没法识别.

关于Boot的操作详见文档:

Configuring Security and Bootstrap Loader (BSL) on MSP432P4xx    (slaa659.pdf)

MSP432P401R Bootstrap Loader (BSL) User's Guide                          (slau622.pdf)

在Configuring Security and Bootstrap Loader中,关于 Factory Reset 有这样一段描述:

The Flash mailbox includes the Factory Reset option, where all Flash memory content as well as device

security protections are erased, restoring the device completely back to factory condition. While this is

possible with the flash mailbox and will be discussed in Section 3, it is also possible to invoke the Factory

Reset via JTAG on locked and protected devices. This method is also available inside the IDEs that

support MSP432. Refer to the Code Composer Studio 6.1 for MSP432 User's Guide (SLAU575),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7.40.2 for MSP432 User's Guide (SLAU574), or ARM Keil MDK 5 IDE for

MSP432 User's Guide (SLAU590)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option.

与是,我们打开Code Composer Studio 6.1 for MSP432 User's Guide,

在 7 Device Security 章节有详细的操作步骤:

View → Target Configurations 查看可用的调试配置

选中、展开一个工程

右键配置文件xxx.ccxml 选择Launch Selected Configuration

现在将调试器连接到该设备,目前不能试图停止CPU,写入寄存器或下载代码。

这是跨越调试视图 显示CPU核心,但将其标记为断开。(后面的括号显示状态)

右键选中相应的仿真器,并选择Show all cores

这样就会列出非调试的设备。(注意后面状态)

现在右键出错的内核,选择Connect Target连接

现在连接成功,后面的状态变了,下面的Debug窗口也会有相应提示

最后触发reBoot恢复就行

Debug窗口会提示操作成功,不行的话重新试一遍

关于FPU的性能测试,改天另发一帖

以上图片来自TI资料

本人水平有限,以上内容部分机翻,有翻译不准确,理解有误的地方欢迎指正

内容有不足之处也欢迎大家补充

相关资料下载
msp432pxx用户指南
Code Composer Studio 6.1 for MSP432 User's Guide                          slau575b

本帖不创造资源,只是资料的搬运工

432LaunchPad 资料来源:查看详情

网友A:
好帖顶起。看来以后下载程序不要用手触碰到板子,我的432好久没有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帖顶起。看来以后下载程序不要用手触碰到板子,我的432好久没有耍了

是啊,以后不敢乱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以后不敢乱摸了

对的,幸亏你得板子还能救回来

网友:
我的LDO还烫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帖顶起。看来以后下载程序不要用手触碰到板子,我的432好久没有耍了

大家一块玩起来

网友:
学习了,占楼mark下

网友:
我的也发烫,估计电流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一块玩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一块玩起来

等考完试

网友D:
楼主好样的,之前我发了求助贴,看了楼主的帖子问题解决了,看来还得多看看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样的,之前我发了求助贴,看了楼主的帖子问题解决了,看来还得多看看资料

我也是碰巧也也遇到了,不然也没这心思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样的,之前我发了求助贴,看了楼主的帖子问题解决了,看来还得多看看资料

论坛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多交流,相互学习少走弯路,

网友E:
您好,我最近遇到了问题。希望加下你的qq仔细聊下,可以吗?
关于MSP432 Debug出错 芯片不能识别的原因分析和处理办法。这个对我很重要我这边三个板子都不能用了,我QQ :345711160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最近遇到了问题。希望加下你的qq仔细聊下,可以吗?
关于MSP432 Debug出错 芯片不能识别的原因分 ...

发帖吧 ,会有很多人帮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最近遇到了问题。希望加下你的qq仔细聊下,可以吗?
关于MSP432 Debug出错 芯片不能识别的原因分 ...

430的片子我玩的不多,还是发帖让大家帮忙一起看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