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
求教各位大神 OPT101到底是用来测定入射光的频率 对于不同频率的入射光 输出不同的电压 还是根据入射光的能量大小 输出不同的电压 请大神指点迷津 万分感谢!!!!!

网友:

想要一个光电传感器  能够根据输入的激光的强度不同 输出不同的电压  电压线性变化最好   求大神推荐个型号  不胜感激!!!

网友:
当然是光强,不同波长的光只是对应着不同的灵敏度。要测频率,必须保证输入光强恒定,显然这没有实用意义。仔细看看器件手册就不应该有这种困惑。
另外,作为技术人或有志于成为技术人的学生,语言使用一定要要规范、严谨,别拿网聊的习惯来说技术问题,那只会给你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吃亏的只会是你自己。好习惯要从细部做起才能养成。

网友:
你在另帖中提到的就可以。

网友:
你是要电路吧,运放+光电池就行.
哪个波段敏感就要看手册了.

网友:
以前在做实验的时候手边缺乏光敏器件(传感器),就拿玻璃封装的锗三极管把外面的黑漆刮掉来代用,效果也是挺好的。现在元件也便宜了,花样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