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debug问题

楼主:
请教下各位大神,小弟刚接触28035,仿真器是xds100v2。对着教程配置完,在debug时(图1),并没有出现debug页面(图2)。

那么问题来了,没有debug页面的run,我怎么才能让程序在开发板中运行呢?是我的设置不对吗?

网友A:
右上角有个“CCS DEBUG”,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有个“CCS DEBUG”,点一下

点了也没反应,

网友B:
是CCS吗,建议先看看CCS教程。

网友:
最新进展,出现debug了,但是有几个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CCS吗,建议先看看CCS教程。

是的,谢谢你的建议。我是对着开发板给的一个教程里面配置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谢谢你的建议。我是对着开发板给的一个教程里面配置做的

恩恩,可惜我用iar,帮不了你,但是你看教程的时候注意下细节。也可能不同的芯片,设置不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可惜我用iar,帮不了你,但是你看教程的时候注意下细节。也可能不同的芯片,设置不同哦。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D:
提示你先关闭现有的debug 进程,再打开新的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示你先关闭现有的debug 进程,再打开新的debug

是的,谢谢了!现在的问题是debug出现问题了, 看着提示是不是我的仿真器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D:
把这个文件删掉试一下呢?DSP2833x_CodeStartBranch.as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这个文件删掉试一下呢?DSP2833x_CodeStartBranch.asm

最后找出来是配置文件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找出来是配置文件的问题,谢谢了!

最好查明问题了也给大家讲解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