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3200

楼主:
 请问 CC3200WIFI模块如何与Zigbee网络连接,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A:
考虑下串口,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考虑下串口,怎么样

用WIFI转串口,具体该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WIFI转串口,具体该怎么弄

其实我只知道这个是有模块的,网上我看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只知道这个是有模块的,网上我看到的。

我也刚接触 这几天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接触 这几天搞搞

恩恩,晚上有这个模块的,不贵的话,可以买来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