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可以驱动多大的液晶、

楼主:
stc12c5a60s2可以驱动多大的液晶、

网友A:
你这个“多大”是啥意思?尺寸?段位?点阵数?
尺寸不考虑了,只要有,多大的都能驱动,段位数、点阵数也一样,只是要看刷新频率。原则上,最垃圾的处理器也能驱动今天任何尺寸、任何分辨率的显示屏,唯一的问题就是刷新率。
所以,先去搞清应用的需求吧,否则你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意义,这也是初学者提问最容易犯的最大毛病,如此提问根本无法获得直接性的帮助。

网友: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我自己再查查看

网友:
只要可以驱动就行,

网友B:
这个要看你要驱动什么型号的液晶屏了,我记得89c的单片机的IO的驱动mA级别的,12系列好像是uA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多大”是啥意思?尺寸?段位?点阵数?
尺寸不考虑了,只要有,多大的都能驱动,段位数、点阵数也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要驱动什么型号的液晶屏了,我记得89c的单片机的IO的驱动mA级别的,12系列好像是uA级别的

嗯嗯,具体我在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