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和外部中断

楼主: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IT0=1;
        EX0=1;
        IT1=1;
        EX1=1;
        ET0=1;
        TR0=1;
}
void main()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
void extern0() interrupt 0
{

          TR0=0;
}
void extern1()interrupt 2
{
        TR0=1;
}
这是一个按K1停止秒表  按K2继续秒表的结构,可为什么在运行的时候回经常自动停止呢  自后我也只能按K2让它继续了  可是不久之后它又自动中断停止了  我很疑惑哎。。希望有好心人来秒一眼给解惑。。谢谢

网友:
1. 我觉得你应该先搞清楚外部中断和中断的优先级;
2. K1按下是什么中断,K2按下又是什么中断;
3. 不要着急去编写程序,最好有个流程图,这样你变成起来更加清晰一些。否则乱糟糟的一团,没有可读性。

网友A:
是不是定时程序有问题,定时太短或者是中断的优先级的原因,你给的程序不够完整不知道主函数里面是啥,好好找找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定时程序有问题,定时太短或者是中断的优先级的原因,你给的程序不够完整不知道主函数里面是啥,好好 ...

恩 好的   主函数里的程序太多了  谢谢你的指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