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C插值+FIR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
我用quartus ii11.1调用了里面的CIC核和fir滤波器核,CIC核设置为插值,插入4125个点,后面接FIR滤波器,FIR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设置正确,但是滤波器的输出就不是我想要的频率了,是什么问题?有用过的指点下吗?

网友A:
低通和插值都用了?matlab仿真没?如果真的参数对,就是你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通和插值都用了?matlab仿真没?如果真的参数对,就是你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