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IAP

楼主:
用boot引导B区域代码可以工作,但是运行A区域工作异常,我设置断点和点灯的方式都看过了进入了相应的应用中断地址,但是就是运行不正常,请问下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嘛?我是用IAR设置不擦除boot的方法下载的app代码。我的分区如下:

网友A:
你的boot区的boot jump to app的向量指向哪里的?83FF还是F7F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boot区的boot jump to app的向量指向哪里的?83FF还是F7FF?

如果是A区域就是F7FE,如果是B区域就是83F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A区域就是F7FE,如果是B区域就是83FE

自我封贴,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