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

楼主:
用ULN2003A可以驱动3V的继电器吗?驱动5V12V的没问题,最大50V,

网友:
一般可以,但具体最好确认下继电器的手册。
ULN2003A是达林顿管,饱和压降可能会>1V,这时继电器上只剩2V不到的电压了,是否还能可靠吸合是要注意的。

网友:
二楼说得不错,达林顿管的管压降比较大。

网友:
我也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A:
如果不能靠吸合,在继电器两端并联一个储能电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能靠吸合,在继电器两端并联一个储能电容即可。

这是什么道理?并联电容(暂且不论容量大小)后就能够可靠吸合释放?

网友B:
可适当提高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适当提高供电电压!

提高供电电压是比较麻烦的事,不如换用管压降较小的管子。

网友C:
是否可以考虑在继电器没有吸合之前,利用电容充电,然后再吸合的时候把电容电压跟供电叠加做一个电荷泵让继电器吸合。主要是利用继电器的保持电压比吸合电压要低。个人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考虑在继电器没有吸合之前,利用电容充电,然后再吸合的时候把电容电压跟供电叠加做一个电荷泵让继 ...

当然可以。
不过,电路比较麻烦,所以成本上不合算,还不如改用压降比较小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
不过,电路比较麻烦,所以成本上不合算,还不如改用压降比较小的管子。

谢谢maychang老师解惑。

网友:
小继电器一个三级管或场管不就解决了吗,还需要考虑什么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