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6638的运行

楼主:
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ffffd"

在msp430f6638运行中出现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
直接贴代码和错误窗吧

网友A:
你是在调试的时候step to step发现的吧?
你用了很大的数组或者用了memcpy之类的库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调试的时候step to step发现的吧?
你用了很大的数组或者用了memcpy之类的库么?

是用了很大的数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了很大的数组

应该是溢出了,你可以调试到溢出的那一步,看看你的memory地址,主要看ram里面的st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