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和MAX197的程序

楼主:
msp430和MAX197的程序

网友:
另外,MAX197数据手册上说高4位保持低电平(在单极性方式下),或另外4位为符号位(在双极性方式下),那么在单极性方式下12位的ADC不就只有8位有效了吗

网友A:
总共16位吧,如果没猜错的话,不能12减4等于8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共16位吧,如果没猜错的话,不能12减4等于8吧

MAX197是12位的AD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X197是12位的ADC啊

我知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共16位吧,如果没猜错的话,不能12减4等于8吧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寄存器

网友B:
您是不是没理解我的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原来12位的数据,在单极性情况下高四位变成了0000,那是不是只剩下低八位的数据有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是不是没理解我的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原来12位的数据,在单极性情况下高四位变成了0000,那是不是只剩下 ...

你确定不是寄存器的高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