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程序与C语言的程序有哪里不同?

楼主:
现在我看了51单片机的书籍可是我喜欢的就是他的编程 ,但是对于51单片机的程序我不懂他是怎么控制电路的,他是怎么实现灯泡发亮的时间?

网友:
c语言是工具,像数学一样,物理要利用数学计算,化学也要利用数学计算
c语言可以在各种平台上编程,包括各种单片机和PC
我们通过C语言告诉电脑编译器我们想实现各功能,最终将C语言转成机器码,一串0101的数据
CPU识别机器码,从中知道要做什么,加法减法还是移动数据,通过一堆门电路
其中保存数据的结构叫寄存器,可以看成一堆开关,开和关(或者叫高低电平)代表1和0,CPU就是这样识别数据的
寄存器的电平通过放大输出到引脚上,引脚接有元件,元件两端电平不同产生电流,元件就开始工作了

网友:
问题矛盾,51单片机的程序,可以是C语言的程序,学一下电路的基本知识吧。

网友:
其实了解一下简单的微机原理就行了。
知道C语言编译链接后编程机器语言,机器语言代码放在单片机的ROM。
了解单片机取指-译码-执指这样的过程,理解单片机利用片内资源及片外设备完成想要的功能这样的过程就行了。

网友:
语言只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工具,C语言也不例外。而51单片机的c语言也好,arm的c语言也好,都是利用C语言这个工具去实现我们的应用而已。

网友:
MCU现在主要用C语言编程,楼主的问题不成立。至于具体怎么编程,建议楼主还是先好好学习,切勿急于求成。

网友:
差别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