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参加过国赛的大虾们软件基本模块需要准备些什么?

楼主:
本人是大二的学生,今天第一次参加国赛,向请教一下参加国赛软件方面需要准备什么?我们用的是51系列的stc12c5a60s2的单片机,感觉stm32的难度要大得多

网友A:
准备好常用的软件模块

网友:
国赛用51 ,,,,那就只能是开心就好了

网友B:
液晶、按键、AD\D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按键、AD\DA

哦哦,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好常用的软件模块

嗯嗯

网友:
51?重在参与吧

网友C:
51也是可以的嘛,以前国赛一等奖也有用51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也是可以的嘛,以前国赛一等奖也有用51做的

嗯嗯,我以前的一个师兄也是用的51

网友C:
只要学透了,怎么换单片机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学透了,怎么换单片机都差不多

嗯嗯

网友D:
培训的时候可以拿51来入门,最后还是要用一款好一些,功能强一些的单片,而且大赛不是指定么?瑞萨单片机?其他人(同样也是大二的)训练用的都是msp430,我们(大三的)训练用dsp2812   32位定点的,开始是很难,坚持就好,虽然dsp以前从没接触过,最后应用起来还是可以应对一部分需求的,就是一个工具,不要求你面面俱到,用到什么功能就死磕那个功能,找一个牛人带很重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培训的时候可以拿51来入门,最后还是要用一款好一些,功能强一些的单片,而且大赛不是指定么?瑞萨单片机? ...

瑞萨强制使用么?大多用哪个型号啊,据说可以申请?

网友:
没有用M4的同伴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瑞萨强制使用么?大多用哪个型号啊,据说可以申请?

这个,我记得是有的题要求用瑞萨,不过不用瑞萨也可以,我们学校的大二就没用瑞萨,用的msp430。其他人说用瑞萨可以加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当时是电源题,题目没说,我们每年都用的dsp,

网友:
现在我们在弄STM32,还有FPGA,老师说,可能做高频

网友:
感觉时间不是很多啊

网友:
我觉得常用的模块一准备就行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记得是有的题要求用瑞萨,不过不用瑞萨也可以,我们学校的大二就没用瑞萨,用的msp430。其他人说 ...

厉害啊,一直用飞思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