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仿真器驱动

楼主:
MSP-FET430UIF  原厂仿真器,安装IAR6.3 和CCS V6.0  都没法驱动,试过了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2\430\drivers\TIUSBFET\XP32 手动安装驱动也不行,
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冲突。

网友A:
要不要我丢你个低版本的iar,你试试,这个在里面要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我丢你个低版本的iar,你试试,这个在里面要设置的。

电脑里已安装iar5.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脑里已安装iar5.3

那你的意思是驱动有冲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意思是驱动有冲突了?

看硬件管理器里提示是没安装驱动程序。问题还在排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