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9801 DC-DC纹波问题

楼主:
按照上图的示例1设计出来的电路总会出现很大的纹波,并且纹波会随着稳压源输入电压的增大,纹波也会越来越大?请问是不是与PCB走线,元器件布局有关

网友:
不知道电感大一点会不会好点

网友A:
一般地,类似这种芯片类型的电路,加大输出电容可以减小纹波。
改变一下滤波电容取值看看。
如果输入输出压差增大,纹波一般会增大。
要结合芯片PDF有关说明,看看厂商的纹波有多大

网友:
楼上说得对。

将输出电容用瓷片的大电容试试。

网友B:
电源纹波,常用的有电压信号测量和电流信号的测量。但是一般应该会用电压信号的测量,因为这样示波器量测方便,看起来也很直观。
你的图中给出了陶瓷电容和电解电容的两个举例。再看下datasheet,厂商是否再有给出其他典型电路的应用。
是否考虑过在Vout端,先使用大电容滤波,再经过小电容这样的方法。(当然这个芯片我没用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类似这种芯片类型的电路,加大输出电容可以减小纹波。
改变一下滤波电容取值看看。
如果输入输出 ...

电容我改大了,会好一些,但是还是没有别人同样电路的出来的理想,别人的这个电路出来几乎没有纹波的。
就是怀疑与Layout-PCB布线有关,规格书里有这些要求
不知道是否影响出项大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类似这种芯片类型的电路,加大输出电容可以减小纹波。
改变一下滤波电容取值看看。
如果输入输出 ...

大电容试了,效果会好一点,但还是不理想
是否与规格书里的PCB布线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纹波,常用的有电压信号测量和电流信号的测量。但是一般应该会用电压信号的测量,因为这样示波器量测方 ...

电容我改大了,会好一些,但是还是没有别人同样电路的出来的理想,别人的这个电路出来几乎没有纹波的。 就是怀疑与Layout-PCB布线有关,规格书里有这些要求 不知道是否影响出项大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容我改大了,会好一些,但是还是没有别人同样电路的出来的理想,别人的这个电路出来几乎没有纹波的。  ...

如果datasheet中有明确的指出,你的layout时要注意些什么地方,如果是这样,你在lay板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必须按照人家的datasheet的要求走线,否则真的会有影响。因为你的这个datasheet中前面已经明确的说了:“The device‘s performance and stability  are dramatically affected by PCB layout”,那么请问你的板子是怎么lay的,方便在pcb中截图出来看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容我改大了,会好一些,但是还是没有别人同样电路的出来的理想,别人的这个电路出来几乎没有纹波的。  ...

也不一定是PCB的问题,检查其他器件,包括电感。
参照芯片资料上的布局,但几乎所有芯片资料的推荐的PCB布局,包括一些评估版的布局,都是非常开阔的,我们实际的产品电路设计中几乎很难同他们一样,所以按能接近他们的测试指标已经是很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datasheet中有明确的指出,你的layout时要注意些什么地方,如果是这样,你在lay板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

嗯嗯,谢谢了!我现在的板子上是随便铺地Layout的,已经改了一版,很快回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谢谢了!我现在的板子上是随便铺地Layout的,已经改了一版,很快回来试一下

恩恩,你现在改版的是按照datasheet中的那个注意的地方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是PCB的问题,检查其他器件,包括电感。
参照芯片资料上的布局,但几乎所有芯片资料的推荐的PCB ...

恩恩,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既然提到了layout应该注意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处理按照人家所说的去做,这样的效果可能会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