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30单片机内部能支持比如0x1234形式的十六进制数码?

楼主:
我用单片机接收到一组十六进制数,按照计算规则,要把其中的两个十六进制数组合成0x1234的形式,比如shiliu[1]=0x12,shiliu[2]=0x34,我用如下方法:
char zuhe;
zuhe=(shiliu[1]<<8)+shiliu[2];
在TAR中查看zuhe发型一直是0x**的格式,而不是0x****的格式。msp430不是16位的吗?
如果不能的话,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int组合试试,16位单片机并不是每个变量都是16位;
而且最好写成int zuhe;
zuhe=shiliu[1];
zuhe=(zuhe<<8)+shiliu[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nt组合试试,16位单片机并不是每个变量都是16位;
而且最好写成int zuhe;
zuhe=shiliu[1];
zuhe=(zu ...

神!!!!!!!!!!!!!!!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