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cpld相关问题

楼主:
现在刚刚学习cpld,用的epm240,有两个问题想求助:
1、之前在网上看资料说epm240有240个逻辑单元,只有240个寄存器,但是在程序里设置reg[7:0] mem[0:1023],往里边存数据时不会报错,并且可以执行,这是为啥啊?网上说的不对吗?
2、有时候程序中设了好多reg变量,但在编译时会出现逻辑单元占用为0,这是为什么?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是我问的太低级了吗?

网友A:
可能是综合的时候优化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综合的时候优化掉了

谢谢你的回答,是不是虽然设了这个变量,但是如果程序中没用到的话就会被优化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是不是虽然设了这个变量,但是如果程序中没用到的话就会被优化掉吗?

是啊 准确说法是寄存器 你看综合warning信息里面 被优化掉的寄存器有记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准确说法是寄存器 你看综合warning信息里面 被优化掉的寄存器有记录的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