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设备类型

楼主:
对于修改设备类型,需要添加NV_INIT,如果不加无法通过NV读写去配置设备类型。还需要添加SOFT_START和BULID_ALL_DEVICES和HOLD_AUTO_START
才能实现设备改变。
SOFT_START作用是如果网络中没协调器就以协调器的身份建立网络,而如果有协调器就以路由器的身份加入网路。
BULID_ALL_DEVICES则是用于绑定三种设备类型,这个一般开始建立网络时,以什么身份加入,一般是和宏开关一起用,比如如果预编译中还
有路由器的宏定义则以路由器加入网络,其他类推。HOLD_AUTO_START则是阻止网络自启动。
有时无法修改设备类型可以不勾选ERASE FLASH.
NV_INIT保存在nv的内容主要是网络或者节点的配置参数,在节点运行中这些参数很少变化或者几乎不会有变化。NV_INIT选项保存的所有参数可以在结构体zgItemTable中查看到。

NV_RESTORE选项保存的内容主要是节点运行过程中的状态量,借助这个特性,节点在掉电或者复位之后不需要无线电通讯就可以恢复到之前的网络连接状态。NV_RESTORE保存的内容主要有网络层数据库NIB、设备关联表、绑定表、路由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