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S中#pragma怎么用

楼主:
 我用CCS5.4 按照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ight=MSP430%2BFLASH

里边的方法想操作FLASH,但是出现这个警告

这个怎么弄?是得包含什么头文件吗?

网友:
Pragma Directives
Pragma directives tell the compiler how to treat a certain function, object, or section of code. The C28x
C/C++ compiler supports the following pragmas:
• CHECK_MISRA (See Section 6.10.1)
• CLINK (See Section 6.10.2)
• CODE_ALIGN (See Section 6.10.3)
• CODE_SECTION (See Section 6.10.4)
• DATA_SECTION (See Section 6.10.5)
• DIAG_SUPPRESS, DIAG_REMARK, DIAG_WARNING, DIAG_ERROR, and DIAG_DEFAULT (See
Section 6.10.6)
• FAST_FUNC_CALL (See Section 6.10.7)
• FUNC_EXT_CALLED (See Section 6.10.8)
• FUNCTION_OPTIONS (See Section 6.10.9)
• INTERRUPT (See Section 6.10.10)
• MUST_ITERATE (See Section 6.10.11)
• NO_HOOKS (See Section 6.10.12)
• RESET_MISRA (See Section 6.10.13)
• RETAIN (See Section 6.10.14)
• SET_CODE_SECTION (See Section 6.10.15)
• SET_DATA_SECTION (See Section 6.10.15)
• UNROLL

网友:
这是C55的:

Pragma Directives
Pragma directives tell the compiler how to treat a certain function, object, or section of code. The C55x
C/C++ compiler supports the following pragmas:
• C54X_CALL (See Section 5.9.1)
• C54X_FAR_CALL (See Section 5.9.1)
• CHECK_MISRA (See Section 5.9.2)
• CLINK (See Section 5.9.3)
• CODE_SECTION (See Section 5.9.4)
• DATA_ALIGN (See Section 5.9.5)
• DATA_SECTION (See Section 5.9.6)
• DIAG_SUPPRESS, DIAG_REMARK, DIAG_WARNING, DIAG_ERROR, and DIAG_DEFAULT (See
Section 5.9.7)
• FAR—only used for extaddr.h (See Section 5.9.8)
• FUNC_ALWAYS_INLINE (See Section 5.9.9)
• FUNC_CANNOT_INLINE (See Section 5.9.10)
• FUNC_EXT_CALLED (See Section 5.9.11)
• FUNC_IS_PURE (See Section 5.9.12)
• FUNC_IS_SYSTEM (See Section 5.9.13)
• FUNC_NEVER_RETURNS (See Section 5.9.14)
• FUNC_NO_GLOBAL_ASG (See Section 5.9.15)
• FUNC_NO_IND_ASG (See Section 5.9.16)
• FUNCTION_OPTIONS (See Section 5.9.17)
• INTERRUPT (See Section 5.9.18)
• INTR_FUNC (See Section 5.9.19)
• MUST_ITERATE (See Section 5.9.20)
• NO_HOOKS (See Section 5.9.21)
• RESET_MISRA (See Section 5.9.22)
• RETAIN (See Section 5.9.23)
• SET_CODE_SECTION (See Section 5.9.24)
• SET_DATA_SECTION (See Section 5.9.24)
• TRAP_FUNC (SeeSection 5.9.19 )
• UNROLL (See Section 5.9.25)

网友A:
给我看一下你的link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C55的:

Pragma Directives
Pragma directives tell the compiler how to treat a certain functio ...

好厉害啊,佩服
弱弱的问一句,这些是哪个文档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我看一下你的link文件

link文件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