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数字电源库如何切换电流和电压环路?

楼主:
c2000 数字电源库如何切换电流和电压环路?

网友:
文档里有这样一段话,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看应用环境吧,看是工作在恒压限流模式,还是恒流限压模式。限制条件优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1

需要在线调速环路的话,可以考虑把给定调整到最小,改变环路连接再得新调整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线调速环路的话,可以考虑把给定调整到最小,改变环路连接再得新调整参数。

好的,谢谢,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