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847放大电路,不能正常放大

楼主:
用OPA847做的放大电路,增益为20dB,电路按照技术手册上连接,如图1所示,(因为有些电阻电容没有,为了真实表达我的电路,所以在图上并联了一些电阻电容),仿真完全正确,但是电路连接后,不出波形,而且芯片特别烫

然后我在同一个电路换上“低级”一点的芯片OP07,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请问大家有类似经历的么,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一起参加培训的其他组,也有类似情况,贴片焊接后接入电路后特别烫,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A:
高速运放容易自激,外围元件务必正确选择使用,同时加强电源去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速运放容易自激,外围元件务必正确选择使用,同时加强电源去耦。

按照数据手册上的连接,只是改变了反馈电阻

还是不行

那应该怎么改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数据手册上的连接,只是改变了反馈电阻

还是不行

那应该怎么改进呢?

注意增益不能太高,越高越容易自激。

网友A:
你先严格按手册搭电路吧,注意不能用面包板,用万用板时要注意布局走线,最好使用合理设计的PCB。仿真在此没有丝毫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严格按手册搭电路吧,注意不能用面包板,用万用板时要注意布局走线,最好使用合理设计的PCB。仿真在此 ...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看手册上说增益大于等于12

网友D:
做一个小的腐蚀板试试,自激容易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手册上说增益大于等于12

后来我也发现了,

然后按照技术手册上直接焊接制作了一个 增益 -20倍的,还是不能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小的腐蚀板试试,自激容易发烫

请问 直接焊接的板子可以么?我是直接焊接的,按照手册上的参数,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你用的如果是14引脚的,那么把电源连接的两个VCC+去掉一个,两个VCC-去掉一个,还有就是滤波电容也不是太对,用TINA-TI仿真你会发现按照你的旁路电容的连接方式会导致增益编程-100dB左右~~最好按照Datasheet上面第一页的英文说明的来弄,加X2Y电容,淘宝上有,具体名字我给忘了。你的这个问题我也出现了,我是直接去掉一组正负电源,去掉了电源旁路电容搞定的,你可以按照我说的试试,不确定一定能行~~

网友:
用的是万用板?感觉用铜板好点。电源去耦,布局问题。我之前焊的一块不行,重新排版刷另一块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 同是天涯 沦落人啊   话说你你现在弄懂了没有??

网友:
一样啊,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我最近也在弄这个,用来做前级放大的

网友:
刚昨天焊了个放大20倍的电路,没有自激

网友:
STABLE  FOR  GAINS>=12

网友:
楼上大神们说的很对,

首先 焊接要过关,贴片焊接 很有可能会烧坏芯片
其次 手册 表示 放大倍数一定要大于12

网友E:
给你个建议,OP07的GBP比较小,适合频率较小的信号放大,而OPA847属于高增益带宽积的运放,能工作于高频阶段,而你的反馈电阻用的划片电阻(他的的高频特性不好),在高频信号下它会呈现一个电容的特性,此时你的整个电路就成了一个积分,如果你输入正弦信号,那么你的电路会做积分运算,所以没有输出啊(因为正弦信号积分等于0),你把你的划片电阻改成一个贴片电阻,当然你的板子最好是腐蚀的,这样可能好点,这是鄙人的一点看法,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建议,OP07的GBP比较小,适合频率较小的信号放大,而OPA847属于高增益带宽积的运放,能工作于高频阶 ...

谢谢!

网友F(2015-08-09):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