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的uart问题

楼主:
一直装不上驱动,用的是ccs6.1.0,请问是什么问题呀?该如何解决,自己尝试了不少时间了

网友:
看你的这个图标,应该是驱动没有安装OK,可以尝试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A:
手动指向ccs驱动试试,一般都可以解决,顺便说下你啥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动指向ccs驱动试试,一般都可以解决,顺便说下你啥系统

win7 64位的哦,好像都有这个问题,ccs的驱动在哪个文件夹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7 64位的哦,好像都有这个问题,ccs的驱动在哪个文件夹下

H:\EDA\CCS V6\ccsv6\ccs_base\emulation\drivers,ccs_base里自己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EDA\CCS V6\ccsv6\ccs_base\emulation\drivers,ccs_base里自己找找

指向了这个,还是不可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指向了这个,还是不可以呢

目测系统却文件了,ghost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系统却文件了,ghost的系统?

那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