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错误提示框

楼主:
如图所示,在进行PCB“设计规则检查”时,出现的错误提示框,是什么意思,怎样解决?

网友A:
你用AD那个版本?请问。我用过AD09,10,13,14,15在DRC检查的时候还真没有碰到过你的这种状况呢?建议,不要单独安装一个版本的AD,两个版本的AD可以共存的。

网友B:
是不是安装包的文件丢失

网友C:
这个提示框提示你drc报告不存在,原因应该是你的报告路径错了。可能你以前装过AD,后来重装AD的时候安装路径跟旧的不一样,但是report路径里的信息却没有被更新过来,还是旧的路径。所以drc检查的时候就沿着旧的路径找找不到你的检查报告了。
可以在下图所示的地方进行路径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提示框提示你drc报告不存在,原因应该是你的报告路径错了。可能你以前装过AD,后来重装AD的时候安装路 ...

对,还是版主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AD那个版本?请问。我用过AD09,10,13,14,15在DRC检查的时候还真没有碰到过你的这种状况呢?建议,不要 ...

以前装过DXP2004,现在用的是AD10版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安装包的文件丢失

我估计应该是,难道是我装过DXP2004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提示框提示你drc报告不存在,原因应该是你的报告路径错了。可能你以前装过AD,后来重装AD的时候安装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应该是,难道是我装过DXP2004的原因

如果真如okhxyyo说的两次的路径不一致的话,有这个可能。

网友:
DXP2004必须卸载干净才行,不一个年代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