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10 与 Labview 快递设计控制

楼主:
  大多情况下Labview 与单片机间的通信大多数都是通过串口通信,但是要注意Labview 的串口通信是属于VISA模块,可惜LabView 默认情况下是不安装VISA驱动的,所以要手动安装驱动在官网的 资源与服务->NI Drivers -> NI VISA。

    开始接触NI的时候,很多概念都比较低触,只能边学边用。
先做个控制灯的来练练先。

    串口首先就是要做一个串口通信的调试

当能够正常接发数据的时间才开始修改成自己想要的内容,例如图上LED灯时就是有布尔开关转换来数组

程序柜架图如下:

LPC810 的关键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Board_Init();

        Init_UART_PinMux();
        Chip_UART_Init(LPC_USART0);
        Board_LED_Set(0, false);

        /* Allocate UART handle, setup UART parameters, and initialize UART
           clocking */
        setupUART();

        #if 0
        /* Transmit the welcome message and instructions using the
           putline function */
        putLineUART("LPC8XX USART API ROM polling Example\r\n");
        putLineUART("Enter a string, press enter (CR+LF) to echo it back:\r\n");

        /* Get a string for the UART and echo it back to the caller. Data is NOT
           echoed back via the UART using this function. */
        getLineUART(recv_buf, sizeof(recv_buf));
        recv_buf[sizeof(recv_buf) - 1] = '\0';        /* Safety */
        if (strlen(recv_buf) == (sizeof(recv_buf) - 1)) {
                putLineUART("**String was truncated, input data longer than "
                                        "receive buffer***\r\n");
        }
        putLineUART(recv_buf);

        /* Transmit the message for byte/character part of the exampel */
        putLineUART("\r\nByte receive with echo: "
                                "Press a key to echo it back. Press ESC to exit\r");
        #endif
        putLineUART("Labview control LPC8XX  Example\r\n");

        /* Endless loop until ESC key is pressed */
        recv_buf[0] = '\n';
        //while (recv_buf[0] != ESCKEY) {
        while (recv_buf[0] != ESCKEY) {
                /* Echo it back */
                LPC_UARTD_API->uart_put_char(uartHandle, recv_buf[0]);

                /* uart_get_char will block until a character is received */
                recv_buf[0] = LPC_UARTD_API->uart_get_char(uartHandle);
                switch (recv_buf[0])
                {
                        case '0':
                          Board_LED_Set(0, false);
                          Board_LED_Set(1, false);
                          break;
                        case '1':
                          Board_LED_Set(0, true);
                          Board_LED_Set(1, false);
                          break;
                        case '2':
                          Board_LED_Set(0, false);
                          Board_LED_Set(1, true);
                          break;
                        case '3':
                          Board_LED_Set(0, true);
                          Board_LED_Set(1, true);
                          break;
                        default:
                          break;
                }
        }

        /* Transmit the message for byte/character part of the exampel */
        putLineUART("\r\nESC key received, exiting\r\n");

        return 0;
}

Labview 程序

LPC810 的代码如下

网友A:
你板上自己又加了一个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板上自己又加了一个LED?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