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通采样的频谱问题?

楼主:
请问大神们,对30M带宽为20K的带通信号,我使用15M的采样频率后,使用低通滤波器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滤出该20K的信号?也就是说对30M的带通信号,用15M采样,是不是将其频谱搬移到了零点?万分感谢大神来解决我的困惑

网友A:
如果你是直接采样,个人觉得至少要60M采样信号,要不然畸变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直接采样,个人觉得至少要60M采样信号,要不然畸变大啊

还是要低通采样吗?

网友:
对于中频位于30MHz的 20K带宽的信号  ,可以利用采样定律进行频谱的搬运(15MSPS够,5M也OK,但是要注意ADC的采样保持器的模拟带宽,如果采样保持器的模拟带宽低于30M的话,就别用了,没用的。)但是一般不直接搬运到基带,最好搬运到低中频,具体原因我也很难说,我是半瓶水...
频谱搬运的前提是,除指定频带外,其它区域无任何噪声,否则将产生混叠,必死。也就是说这种结构必须有个低通或者带通滤波器(看你究竟搬运的是哪段的频谱)

网友:
30MHZ 的信号,15MHZ采样,30MHZ的信号是在零点上,但30MHZ-10KHZ~30MHZ,与30MHZ~30MHZ+10KHZ的信号混叠在一起了。

网友:
肯定造成频谱混跌,带通信号采样频率不需要太高,按照采样定理确定采样频率,并且不产生混跌即可

网友:
欠采样也是可以的,只要把信号带宽(不一定是0~fH, 可以是fL~fH)通过滤波器硬件等方法局限在fs/2内(即:fH-fL < fs/2),同时使信号带宽正好落在一个n*fs/2~(n+1)*fs/2页面内,最好不要跨页。跨页其实也是可以的,但要避免谱线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