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画LED点阵图时如何精确LED的点间距?

楼主:
2芯积分

如图,图中是LED点阵,7个LED为一组,如何保持组与组间的LED灯的距离为31.25mm????或者如何操作使点间距符合厂家的要求(要求点间距为31.25mm),不然灯罩上不上去。

求大神指导!!本人用的是protel99se。

愿意交流的也可以加本人qq540016650,在此先谢过。

网友:
top和bottom的走线已隐藏,方便查看。望高手指导

网友A:
LED的点阵确实我也没画过,但是呢,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想到的最合理且比较方便的处理方法是:
提前是根绝灯罩的大小,画出cad,将cad导入pcb文件中哦。
1. 因为7个led是一个组,这个组与其他LED组的封装是一摸一样的,所以先将7个led作为一个组;
2. 选中7个led,像word一样组合起来;
3. 就是粘贴了,这个粘贴的方式其实要具体看的:可以适用一般的粘贴(位置的确定用坐标的方法);也可以适用特殊粘贴
以上,是我给你提供的思路或者说是想法,您看看是否合适。

网友:
可以把灯罩的对应结构图,一般为CAD格式的图拿来,或者直接按灯罩的结构画好CAD图,然后在protel99导人。
这种方法也使用于复杂的与外壳配合的电路板边框设计。

网友:
网格设为31.25mm,粘贴或移动。

网友:
可以用器件的坐标设置,也可以矩阵复制粘贴

网友:
先把一个元件中心坐标作为起始,然后一个一个摆下去,更改后面元件X,Y轴坐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的点阵确实我也没画过,但是呢,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想到的最合理且比较方便的处理方法是:
提前是根 ...

谢谢你,你说的有道理,其实我自己“病急乱投医”,就是使用坐标来确定位置,你的回答很具体,较为全面。分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你说的有道理,其实我自己“病急乱投医”,就是使用坐标来确定位置,你的回答很具体,较为全面。 ...

嗯嗯,其实利用软件的一些工具或者操作就OK了。肯能当时你着急处理没有想到。

网友:
旁边画个VIA 或者PAD当参考就行

网友:
看来学这个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