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SIS_OS中osMessageGet()函数返回的问题

楼主:
看CMSIS_os的代码,觉得有点问题
/**
* @brief Get a Message or Wait for a Message from a Queue.
* @param  queue_id  message queue ID obtained with \ref osMessageCreate.
* @param  millisec  timeout value or 0 in case of no time-out.
* @retval event information that includes status code.
* @note   MUST REMAIN UNCHANGED: \b osMessageGet shall be consistent in every CMSIS-RTOS.
*/
osEvent osMessageGet (osMessageQId queue_id, uint32_t millisec)
{
  portBASE_TYPE taskWoken;
  portTickType ticks;
  osEvent event;

  event.def.message_id = queue_id;

  if (queue_id == NULL) {
    event.status = osErrorParameter;
    return event;
  }

  taskWoken = pdFALSE;

  ticks = 0;
  if (millisec == osWaitForever) {
    ticks = portMAX_DELAY;
  }
  else if (millisec != 0) {
    ticks = millisec / portTICK_RATE_MS;
    if (ticks == 0) {
      ticks = 1;
    }
  }

  if (inHandlerMode()) {
    if (xQueueReceiveFromISR(queue_id, &event.value.v, &taskWoken) == pdTRUE) {
      /* We have mail */
      event.status = osEventMessage;
    }
    else {
      event.status = osOK;
    }
    portEND_SWITCHING_ISR(taskWoken);
  }
  else {
    if (xQueueReceive(queue_id, &event.value.v, ticks) == pdTRUE) {
      /* We have mail */
      event.status = osEventMessage;
    }
    else {
      event.status = (ticks == 0) ? osOK : osEventTimeout;
    }
  }

  return event;
}

osMessageGet()函数最终返回的是osEvent event结构体(定义如下)

/// Event structure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an event.
/// \note MUST REMAIN UNCHANGED: \b os_event shall be consistent in every CMSIS-RTOS.
///       However the struct may be extended at the end.
typedef struct  {
  osStatus                 status;     ///< status code: event or error information
  union  {
    uint32_t                    v;     ///< message as 32-bit value
    void                       *p;     ///< message or mail as void pointer
    int32_t               signals;     ///< signal flags
  } value;                             ///< event value
  union  {
    osMailQId             mail_id;     ///< mail id obtained by \ref osMailCreate
    osMessageQId       message_id;     ///< message id obtained by \ref osMessageCreate
  } def;                               ///< event definition
} osEvent;

问题是,osEvent event是作为局部变量在osMessageGet()中声明的,在osMessageGet()中获取消息队列中的消息并将消息填充到了event中,函数直接返回event让我很是不解。

这个返回应该是osEvent event结构体的指针吧,返回后osEvent event的生命周期应该已经结束了,这样返回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没看源码 调用osMessageGet的函数定义个osEvent类型的变量能获得osMessageGet函数里event的值

网友:
event这个结构体,在消息队列中是用V,在邮箱中是用*p.返回的实际上是生产者的数据或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