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铬电池充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
我搭了个镍铬电池充电电路,上电前P2接通,P3断开,上电后2脚为低,3脚输出高,指示灯亮。
然后把P3接上,2脚仍然为低。再把P2断开,2脚为高,状态维持不变。
但是有个问题,这时我拿万用表随便测拿个脚电压,灯就灭啦。甚至关一下电烙铁,灯也会灭。
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呀?谢谢!

网友:
有可能时虚焊,焊接问题
查一下这个LMS55的3脚一般输出多大电流,,先在前面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
输出电流最大225mA,那个可调电阻也能限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