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怎么实现float转Uint16或者取整函数?

楼主:
以前用定点的DSP IQMATH提供一个取整的函数 但是28335好像没有这东西了 先问下怎么做?

网友A:
不好意思dsp没有使用过,您提到的float转Uint16,有些cpu的头文件中,有定义uint16,
即就是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或者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请查看下头文件中是否有这个。

网友:
强制转换可以吗?(UINT32)or (UINT16)

网友:
我是在CCS开发环境上讨论的 楼上说的强制装换CCS里怎么实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dsp没有使用过,您提到的float转Uint16,有些cpu的头文件中,有定义uint16,
即就是typedef  unsi ...

????楼主问的是怎么把float数据转成uint 16的吧。不过你回答的这个说头文件里的typedef,我肿么没搞明白你想说什么呢?

玩板看这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的是怎么把float数据转成uint 16的吧。不过你回答的这个说头文件里的typedef,我肿么没搞 ...

如有定义,直接强制类型转换就好了啊。我忘记加上这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有定义,直接强制类型转换就好了啊。我忘记加上这句了

怎么强制转?C语言格式打进CCS编译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强制转?C语言格式打进CCS编译出错

就使用C语言强制类型格式啊。CCS编译器会报错?什么错误能截图看下吗

网友C:
float speed=3.14;
Uint16 data=(Uint16)speed;
报错:
#28 expression must have a constant value        main.c        /SCIYEST        line 11        C/C++ Problem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oat speed=3.14;
Uint16 data=(Uint16)speed;
报错:
#28 expression must have a constant value        mai ...

你的这个提示是说,第11行必须是个常量表达式,请问第11行是你的强制类型转换吗?能截图出你的程序(强制类型的部分和 错误信息提示的地方吗)

我用Code block是OK的,根本没有出错呀。如下图所示

网友C:
我都说我是基于CCS开发 你软件不同跟没参考意义 一个是电脑的CPU 一个是DSP的CPU 以前还是定点的 你说运行法则能一样吗 如果有那么简单都不用TI推出那么多数学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说我是基于CCS开发 你软件不同跟没参考意义 一个是电脑的CPU 一个是DSP的CPU 以前还是定点的 你说运行 ...

没有必要用这种口气讲话吧? 那样做也是为了帮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