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放的时间长了还能用吗

楼主:
遇到一个棘手的事。单位清点库存发现了一批放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密封免维护铅酸电池,汽车上用的那种,不过我们没有用在汽车上。现在让我决定这批电池还能不能用。大家谁知道说说啊
大家都知道,从理论上讲,只要里面的电解液正常,应该还能用吧。不过硫酸放的时间长了浓度会下降吗?按说密封的应该不会挥发,但是会结晶吗?这样电池的容量可能就无法保证了吧。

单位可以用的检测设备就只有外用表了,大家说说改如何判断啊!最保险的办法是全扔了, 可是老板舍不得啊。

网友:
不必用什么复杂的方法,根据容量采用1/10C的充电电流试充一会儿,再静置一会儿测电压,如果电压明显上升,那么再次充电到满容量(期间密切监视温度),然后对固定负载放电测容量,容量尚可的话,反复充放电几次即可正常使用。

网友A:
充放几个循环试试呗!注意充放电电流别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放几个循环试试呗!注意充放电电流别太大了。

会不会是在用绳命在测试

网友B:
电池放久了,性能肯定会差的 ---- 即使能用。

对于长久放置的电池,使用前先充放电一至三次,再检测一下容量。

实际上,在充放电过程中,即可大概判断容量,如果充放电时作计量,就可以较准确地确定。

网友:
如4楼dontium所说,小电流充电放电几次,测量一下容量。
若是容量仅剩很小一部分,那就没有保留的价值了。

网友:
我这么善良,百度了下测量方法有几种~~~有积分法,内阻法,滤波法,画图曲线法等等。不过很多都要进行大量实验。个人看了下感觉可以推荐下积分法,相对比较实际,方便些。
其具体方法就是对充满的蓄电池按照一定的额定电流进行放电,然后通过公式 可以估算出电池容量。

另外附上一个查到的定义容量的标准:根据GB5008.1-91规定:充足电的蓄电池在电解液为25±2℃条件下以25A恒流放电至单格电池平均电压降到1.75V时的放电时间称为蓄电池的储备容量,单位为分钟(m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久了,性能肯定会差的 ---- 即使能用。

对于长久放置的电池,使用前先充放电一至三次,再检测一下 ...

现在只能这样了,先抽几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只能这样了,先抽几个试试

放久的铅酸电池都是没什么电压的,然后充电秒钟内电压就似充满了,然后充电电流变的很小,这种情况一般是没用了……

网友:
只有万用表?!
容量回来了,内阻就能降下来吗?
加个瓦数较大的灯泡看看,正常启用,正常使用的电瓶应该是不会一加载就暗掉的吧?

网友:
有专用的蓄电池测试仪 可以测试冷启动电流 容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