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 can错误帧的过滤接收

楼主:
有没有使用过SOCKET can的 一种can的编程方式,在错误过滤接收

       can_err_mask_t err_mask;

        //err_mask = CAN_ERR_MASK;

        err_mask = (CAN_ERR_TRX | CAN_ERR_TX_TIMEOUT | CAN_ERR_CRTL | CAN_ERR_BUSOFF);

      setsockopt(s, SOL_CAN_RAW, CAN_RAW_ERR_FILTER,&err_mask, sizeof(err_mask));

代码如上,但是断开和 CAN转USB接收盒子 的高线或是低线,都接收不到错误帧。

若将err_mask换成第二行的值,则可接收到错误帧,得到can_id ==CAN_ERR_ACK          0x00000020U /* received no ACK on transmission */。

请问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只能收到无ACK应答的错误帧。

网友:
err_mask不过是错误过滤的标志位,应该还没建立正常的收发

网友:
请问接收到CAN错误帧后要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