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sp28335采集一个100k的正弦信号,低频率可以完美测试,高了就不行了

楼主:
我已经把adc的始终频率调到最高了,而且没有分频,单通道采集,但是采集出来的老是有问题。有没有哪位大神给一个高速AD的采集例子。

网友A:
先说一下你现有adc的设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下你现有adc的设置吧。

#if (CPU_FRQ_150MHZ)     // Default - 150 MHz SYSCLKOUT
  #define ADC_MODCLK 0x3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50/(2*3)   = 25.0 MHz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define ADC_MODCLK 0x2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00/(2*2)   = 25.0 MHz
#endif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
   SysCtrlRegs.HISPCP.all = ADC_MODCLK;        // HSPCLK = SYSCLKOUT/ADC_MODCLK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AdcRegs.ADCTRL1.bit.ACQ_PS = 0x0;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 = 0xf;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 = 1;        // 1  Cascaded mode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0;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 = 1;       // Setup continuous run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8697&highlight=adc

谢谢了

网友:
请问楼主采样100khz的程序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