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USART模块-双向串口通信,接受长度为8的字符串,再发送回PC机

楼主:
msp430 USART模块。下边是TI官方的源码
功能:双向串口通信,先接受长度为8的字符串,再发送回PC机
问题描述:加入红色部分,判断TXBUF是否准备好,就无法实现发送功能

//******************************************************************************
//  MSP-FET430x140 Demo - USART0, Ultra-Low Pwr UART 9600 RX/TX, 32kHz ACLK
//
//  Description: This program demonstrates a full-duplex 9600-baud UART using
//  USART0 and a 32kHz crystal.  The program will wait in LPM3, and receive
//  a string[8] and echo back the complete string.
//  ACLK = LFXT1 = UCLK0,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800KHz
//  Baud rate divider with 32768hz XTAL @9600 = 32768Hz/9600 = 3.41 (000Dh 4Ah )
//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is required on XIN XOUT for ACLK *//
//
//               MSP430F149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3.4|----------->
//           |                 | 9600 - 8N1
//           |             P3.5|<-----------
//
//  M. Buccin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static char string1[8];

char i;
char j = 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P3SEL = 0x30;                             // P3.3,4 = USART0 TXD/RXD

  ME1 |= UTXE0 + URXE0;                     // Enabled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SWRST=1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 0x03;                             // 9600 from 1Mhz
  UBR10 = 0x00;                             //
  UMCTL0 = 0x4A;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UTXIE0;                   // Enable USART0 RX/TX interrupt
  IFG1 &= ~UTXIFG0;                         // Clear inital flag on POR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
}

// UART0 TX ISR
#pragma vector=U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tx (void)
{
  if (i < sizeof string1)
{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string1[i++];
  }
}

// UART0 RX ISR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string1[j++] = RXBUF0;
  if (j > sizeof string1-1)
  {
    i = 0;
    j = 0;
    TXBUF0 = string1[i++];
  }
}

网友:
各路大神在哪……
在线等

网友A:
把主函数类型改成int型试试不用在函数结尾加return 0;这一句直接把void main()改成int main()然后再编译试试。。。。

网友B:
楼主为何要加那句查询,不是已经用发送中断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主函数类型改成int型试试不用在函数结尾加return 0;这一句直接把void main()改成int main()然后再编译 ...

不行啊,还是没办法接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何要加那句查询,不是已经用发送中断了么???

用中断的话就不用加查询了么?
可是加了应该也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中断的话就不用加查询了么?
可是加了应该也能正常工作啊

中断模式下 UTXIFG0是不是被硬件自动清零了,你去看下数据手册,懒得下149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断模式下 UTXIFG0是不是被硬件自动清零了,你去看下数据手册,懒得下149的了

大神~十分感谢,找了下手册:  果然中断一被响应,标志位就自动复位了。我手头上的书上也写了……看书不认真。。。不过USART模块确实有好多寄存器,我都分不清了。。。。

网友D:
我看了下你的头文件,你的开头注释,你使用的是msp430f149,我最近也要用这个单片机,我以前用的g2553,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使用什么开发环境,用什么下载程序的,我这只有个裸的单片机,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十分感谢,找了下手册:  果然中断一被响应,标志位就自动复位了。我手头上的书上也写了……看书不 ...

呵呵。。。。430寄存器多是很正常的,不要直接去看寄存器,去看模块图,这样就简单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下你的头文件,你的开头注释,你使用的是msp430f149,我最近也要用这个单片机,我以前用的g2553,我有 ...

用的IAR软件。通过USB-IF接口,直接下载代码。
你用的是那个launchpad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430寄存器多是很正常的,不要直接去看寄存器,去看模块图,这样就简单多了

恩呢,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的IAR软件。通过USB-IF接口,直接下载代码。
你用的是那个launchpad么?

恩恩 不过最近转向149,g2553一个矩阵按键与12864就没有什么引脚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恩 不过最近转向149,g2553一个矩阵按键与12864就没有什么引脚了,哎

是啊,我用的的f1611,基本上各种模块都能满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恩恩 不过最近转向149,g2553一个矩阵按键与12864就没有什么引脚了,哎

试过MSP430G2553IPW28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过MSP430G2553IPW28没?

这个没试过

网友F:
P3SEL = 0x30;                             // P3.3,4 = USART0 TXD/RXD     不是4,5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P3SEL = 0x30;                             // P3.3,4 = USART0 TXD/RXD     不是4,5脚吗

是啊……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