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关于芯片选型和仿真对应问题

楼主:
实体卖的器件有很多在Multisim里面都没有对应的器件,那应该如何仿真后进行元器件的采购呢?反之就是如果给定元器件,我需要先仿真验证电路,又如何进行对应呢?是有类似的资料手册还是只能单凭经验了。。。表示新手刚开始做没有经验怎么办。。

网友:
最好是datasheet看仔细了,选好型,然后芯片也没多贵,到市场去买哈哈哈~

网友:
通常仿真并不能完全代替实际电路实验。
仿真通过,立即画板子采购元器件开始生产,这相当危险。

网友:
之前听说 mouser 联合NI 推出了Mulitisim Blue 是个免费版本,根据宣传说是提供从原理图到BOM到下单直接在Mouser购买的一条龙服务。

网友:
说白了,就仅仅是仿真而已,不要太认真,实际的情况可能在仿真中都考虑进去,或者就没有很接近与实际的模型
楼主,实践出真知啊,再说Multisim里的虚拟仪器真不好用,还不如自己练练手,还能熟悉一下示波器等仪器的使用呢

网友:
好的 谢谢各位了 还有就是电路设计到底是按datasheet给的典型电路照抄还是按书本上的模电给出的基本电路来搭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