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玩LPC810 mini】MRT,以及LPCopen下可怜的810 ROM

楼主:
LPC810带的定时器还是很多的,SCTimer,MRT,systick,WWDT和WKT。SCTimer看起来挺复杂的,所以先来玩MRT吧。这个真的超简单,设定一下模式(repeat),间隔(sysclock/5),中断标志,开启nvic中的mrt中断,就好啦。用户程序里面处理一下void MRT_IRQHandler(void),我做的就是LED状态的翻转。
编译下载,一切正常。慢慢熟悉了,看了一下编译的结果,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个简单MRT定时LED翻转,居然奔代码居然3K了,这个在51上是不可想象的。

这一切,应该是使用库函数的结果吧,不过用惯了库函数,要一条条把库函数翻译成寄存器操作还真困难,因此只是看了下效果,比如把某个函数用内部的寄存器操作指令代替,编译结果应该可以小几十个字节。虽然变化不大,可是如果用的库函数多,那累计下来就很可观了。不过为了编程效率,应该还会大量使用库函数,因此也尝试了全部使用库函数的情况下,Os参数,就是为size优化,也有效果。

结论,对于小ROM,直接用LPCopen还是不靠谱啊,编译开启Os选项,会有一定帮助。

网友:
我还在思考你的翻转问题

网友:
我的新问题又来了

网友A:
对于小Flash来说,一般都要考虑用寄存器,而不用库,对于大Flash来说,有机会就用库,节省开发时间。

网友:
会不会默然优化选项,没有把 没被调用的库函数 strip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小Flash来说,一般都要考虑用寄存器,而不用库,对于大Flash来说,有机会就用库,节省开发时间。

不知道这种小flash的,相对51有什么竞争力?价格没有优势,外设再丰富,也架不住没空间跑,而小flash平常就是针对功能普通的产品,外设需求也不强烈。学习曲线也有点陡。现在只是觉得拿来入门某个系列还不错,前面看54102就觉得太复杂,这个就相对容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种小flash的,相对51有什么竞争力?价格没有优势,外设再丰富,也架不住没空间跑,而小flash平常 ...

指令集是16+32位的,长度是32位的,和51做比较明显需要平均除以2.5再来比密度。
优势在性能和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