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学习板仿真问题

楼主:
我按照店家给我的视频. 设置好后 随便找了一个程序进行仿真.

然后就出现这个问题. 驱动什么的都安装好了

麻烦各位大神了. 暑假留在学校学单片机 不想因为这个拖延太多时间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你仿真器型号选错了,选择USB-IF吧

网友B:
如果你是用FET的话,请选择USB-IF.

网友C:
上图,不然谁知道用的啥仿真器啊,怎么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器型号选错了,选择USB-IF吧

我用的是开发板 不是仿真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图,不然谁知道用的啥仿真器啊,怎么回答

不是用仿真器 用的是学习板... 淘宝上面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用FET的话,请选择USB-IF.

MSP430的板子连电脑得用什么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MSP430的板子连电脑得用什么线?

我用FET的仿真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用仿真器 用的是学习板... 淘宝上面买的

不可能吧,据我所知149是不可能给你集成调试的,串口下载还可能,你搞错了吧

网友E:
没有仿真器是不能硬件仿真的,只能下载,只能使用电脑做到软件仿真

网友F:
最好上购买链接,不然别人不知道你的开发板是什么状态。
如果上不了链接,上高清无码大图也行…
目前大家一致判定你的仿真器状态不对,不管是板载的还是外部的仿真器。
还有人怀疑你板子上根本就没有仿真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吧,据我所知149是不可能给你集成调试的,串口下载还可能,你搞错了吧

我发了图片和链接了.   主要是我对这些什么口什么口的都不懂.... 然后按照店家给我的视频就出现这问题.. 而且找客服他也不理我..真的是气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仿真器是不能硬件仿真的,只能下载,只能使用电脑做到软件仿真

一定要用的仿真器的吗..  那是不是得重新买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上购买链接,不然别人不知道你的开发板是什么状态。
如果上不了链接,上高清无码大图也行…
目前大家 ...

我把图片和链接都贴上了.. 麻烦你们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发了图片和链接了.   主要是我对这些什么口什么口的都不懂.... 然后按照店家给我的视频就出现这问题..  ...

没错,你这个只能BSL下载,不能仿真,IAR和ccs都不能直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你这个只能BSL下载,不能仿真,IAR和ccs都不能直接下载

请问BSL下载要怎么实现? 需要什么线 用到板子上面的哪个接口?
能不能留个QQ给我 麻烦了